[求助] 12bit R2R结构DAC瞬态功耗很大,想要降一降,希望大佬们给点建议

楼主(2023-07-21):
180nm的工艺,做12位的SARADC,但是目前做DAC遇到了问题,想请教一下大佬们。
之前尝试做电荷型DAC,但是发现高温下125℃时,crtmom电容上级板的电位会下降,FF工艺角下,甚至直接就罢工了,感觉是通过栅压自举电路电荷流失了,所以选择了R2R的DAC,R2R结构如下

目前瞬态功耗最大为3.08mA
图片中的尖峰是DAC控制字变化时产生的
******
求助:1.目前需求是想要降到5uA之内,同时又要DAC的INL小于1LSB
提问:大佬,有没有什么其他比较好的MOS开关结构?
******

R2R开关结构

R2R开关结构

仿真功耗

仿真功耗

将电阻R放到开关前会引入很大的噪声,而且导致线性度变得很差

将电阻R放到开关前会引入很大的噪声,而且导致线性度变得很差

这是控制字依次打开后的DAC输出电压波形,中间位置落差大为最高位从0跳1的时候 ...

这是控制字依次打开后的DAC输出电压波形,中间位置落差大为最高位从0跳1的时候 ...

网友A:
开关宽长比设置大一些,想要降功耗就把电阻调大,但电阻大了的不利影响要考虑
开关控制信号可以用那种不交叠时钟的结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开关宽长比设置大一些,想要降功耗就把电阻调大,但电阻大了的不利影响要考虑
开关控制信号可以用那种不交 ...

电阻放到传输们前端会导致上图情况,宽长比目前是120,看起来似乎不能将电阻放到传输门前端

电阻拆出一个R放到传输门前端

电阻拆出一个R放到传输门前端

楼主:
对于ADC的测试,我不知道该如何进行,只是看到需要测试一些静态参数(DNL\INL),以及动态参数(SNR、SFDR),那如何建立仿真仿真环境,想请教大佬有没有相关的教程可以参考?

网友B(2023-08-24):
研究后用多大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B:
研究后用多大电阻?

我大概使用的是1M左右(基本单位R就是1M多一点)的电阻。这个结构就是会出现开关时序一致,导致产生参考电压VREF瞬间的接到AVSS上,我现在也在想有没有更好的方法解决这个问题。现在后续还发现在125℃的情况下,接在VREF的传输门在关闭状态下,FF工艺角仍然有接近10nA的漏电,所以目前传输门有点问题,但如果想增加栅长L来减小漏电,宽长比大概在1u/2u时,还是会有2nA的漏电,而且又会导致电阻网络不匹配,目前暂时没有想到很好的办法。头大

网友B:
125°漏电可能是工艺模型的问题,实际做出来完全没漏电,我建议可以不考虑FF125.

楼主:
引用 网友B:
125°漏电可能是工艺模型的问题,实际做出来完全没漏电,我建议可以不考虑FF125. ...

好的,感谢

网友(2024-10-30):
你好,请问这种结构一般单位电阻的大小怎么考虑的呢

网友:
没有薄膜电阻,能做到12位,怀疑

网友(2025-05-19):
楼主问题解决了吗?请问是怎么解决的?

网友:
使用电阻串DA转换的架构在数字信号中间部分也会出现不线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