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低功耗的LDO高频PSRR提升问题

楼主(2023-07-21):
小弟最近在做一个低功耗的LDO,导致带宽特别的小,Iload的要求变换又在0.1u-100u,所以在100u时由于一个spec导致R特别小,导致1MHz才开始下降,想问问大佬们有没有不增加额外支路的方法能提升高频的PSRR性能的呀(有尝试过第一级和输出级ESR相抵消了)

网友A:
高频PSRR不靠LDO自身运放了,靠加的电容,你试试在电源到输出通路上挂低通滤波,或者挂电容到电源

楼主:
引用 网友A:
高频PSRR不靠LDO自身运放了,靠加的电容,你试试在电源到输出通路上挂低通滤波,或者挂电容到电源 ...

有尝试,效果确实好了很多,但是PM挂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有尝试,效果确实好了很多,但是PM挂了

好了很多就回调一下吧,这个得折衷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了很多就回调一下吧,这个得折衷一点

谢谢大佬,完美解决了,之前R搞太小了,现在把R搞大牺牲bw把spec日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