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运放ac仿真的相位裕度是什么

楼主(2023-07-21):
看拉扎维书上的定义相位裕度是环路增益为1时,相位距离180°的差

那ac仿真运放开环性能时,这个增益不是环路增益,就是开环增益,为什么也可以看此时的相位裕度

网友:
如果反馈没有频域特性,就是一个实数,那么开环频域特性就是反馈为1最差反馈情况下的稳定性,可以从开环特性推闭环稳定性。不过一般在乎GBW一些,看闭环的稳定性

网友:
开环增益就是反馈系数为1的环路增益,前提是开环直流偏置点和环路时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