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决] tessent mbist 的pattern产生

楼主(2023-07-21):
我们有个项目计划模拟包数字,模拟模块(包括GPIO)放在最顶层top层,top层中包括全数字层 soc。

我在用tessent插入mbist 时是基于全数字层 soc 做的,design_level 定义为 chip,mbist插入和仿真都成功了。

到网表级,要利用soc_netlist.v + top.v 产生基于整个top 的 pattern 时,该怎么做呢?
工具提示缺少 top 的相关文件(例如ICL、PDL等)

网友A:
直接基于数字block即可,确保test模式 GPIO通路没有问题,导入ate时映射到对应的通道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基于数字block即可,确保test模式 GPIO通路没有问题,导入ate时映射到对应的通道即可 ...

好的,了解了,谢谢哈!

网友B:
你的数字SOC层有IO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数字SOC层有IO吗?

PAD的 in 、out、outen这些信号在soc层,PAD在最顶层

网友B:
引用 楼主:
PAD的 in 、out、outen这些信号在soc层,PAD在最顶层

建议在soc层插入MBIST的时候做一个假的top wrapper,这样方便混合仿真和出MBIST pattern

楼主:
引用 网友B:
建议在soc层插入MBIST的时候做一个假的top wrapper,这样方便混合仿真和出MBIST pattern
...

好的,我试下,多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建议在soc层插入MBIST的时候做一个假的top wrapper,这样方便混合仿真和出MBIST pattern
...

在数字 soc 层上面加了一层假的 top wrapper,但 tap_main、sib 这些模块插入到了wrapper 层,不在数字 soc 层。
怎么让新插入的模块只在 数字 soc 层呢?

网友(点评):
set_config_value去指定新插入模块的层次

网友:
应该有命令指定,我目前还不知道。

楼主:
感谢大家帮忙,问题已解决!利用下述命令可以指定插入代码层次:
set_config_value parent_instance -in $spec/xxx/Tap(main) u_soc
set_config_value parent_instance -in $spec/xxx/Tap(main)/xxx/Sib(sti) u_soc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大家帮忙,问题已解决!利用下述命令可以指定插入代码层次:
set_config_value parent_instance -in $s ...

学习了

网友B:
Is it possible to specify a custom hierarchy location for TAP and all Tessent Shell logic (tap_main, bisr, sib, bscan, DEF, etc.) insertion?

==================================================

This can be achieved by specifying the parent_instance and interface_parent_instances(for the bscan interface) properties in the DftSpecification. These properties tell the tool that certain elments should be placed into an instance below the current top level.

set spec [create_dft_spec]

//For Boundary Scan one needs to add a logical group before the parent_instance property becomes visible.
//One way of doing this is shown below, this would insert all bscan cells into one logical group in the specified parent instance
add_config_element LogicalGroup(ALL_BSCAN_CELLS) -in $spec/BoundaryScan/LogicalGroups/

//Will assign all parent_instance properties in the DFTSpec($spec) the value of "wrapper_for_top_logic_inst"
set_config_value [get_config_elements *parent_instance -hierarchical -in $spec] wrapper_for_top_logic_inst

report_conf_data $spec

网友(2023-08-22):
引用 楼主:
感谢大家帮忙,问题已解决!利用下述命令可以指定插入代码层次:
set_config_value parent_instance -in $s ...

请教下,套一个wrapper 生成mbist pattern。但是提供给后端做pr的网表,是不是还得把这层wapper去掉

网友C:
引用 网友B:
Is it possible to specify a custom hierarchy location for TAP and all Tessent Shell logic (tap_main, ...

请教下,套一个wrapper 生成mbist pattern。但是提供给后端做pr的网表,是不是还得把这层wapper去掉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请教下,套一个wrapper 生成mbist pattern。但是提供给后端做pr的网表,是不是还得把这层wapper去掉
...

是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感谢大家帮忙,问题已解决!利用下述命令可以指定插入代码层次:
set_config_value parent_instance -in $s ...

Synopsys的dft有没有相同的命令?

网友C:
引用 网友D:
Synopsys的dft有没有相同的命令?

这个是mbist,synopsis 貌似没有mbist吧

网友(2023-11-15):
大神,我的设计跟您一样。我想请教下将数字当成顶层,那么TDI TDO TCK TMOD 这些pad怎么处理呢,因为数字层没有这些pad。谢谢啦

网友:
引用 网友A:
直接基于数字block即可,确保test模式 GPIO通路没有问题,导入ate时映射到对应的通道即可 ...

请教下大神, 那数字层没有tck, tdi, tdo这些pad,怎么处理呢?设数字为chip level,这些pad一定是需要的。但是这些pad都在模拟的顶层。谢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是mbist,synopsis 貌似没有mbist吧

S有mbist,叫SM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