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LDO补偿问题,超低静态电流。

楼主(2023-07-21):
图片如下,每条支路100nA的电流,最大负载电流30mA,但是片外挂了10uF的片外电容,导致相位裕度只有1度。请问下这种小负载电流,低静态功耗,而且外接片外电容的LDO改如何补偿。万分感谢各位前辈大佬回复!

LDO

LDO

网友:
试试前馈造个左零点补一下

网友:
EA输出和功率管栅极之间插BUFFER吧,栅极电容直接看到ROUT,这个极点位置太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