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osim仿真问题

楼主(2023-07-22):
500资产
请教大佬们,我有一个cosim仿真的任务,本来想着用ams仿真,verilog读取后生成symbol,在ADE界面做混仿的。但是读取数字给的-f filelist发现最外面的.v verilog文件里面有二维数组,导入到cadence后发现不识别。cadence到现在也没有支持过二维数组的symbol和bus notation。所以感觉这条路是走不通了。有没有什么其他办法可以在ADE界面解决这个问题?是只能数字老哥们重写代码吗?如果ADE走不通,是不是就要走XA 数包模的路子了,这个我不太熟,毕竟不是数字老哥。有懂行的大佬,麻烦教一教。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们.v是打平的,还是吃的filelist。我发现如果吃filelist。还是会编译底层module的.v的二维数组报错。
...

不用打平,在simulation->options-> AMS ->include options中可以加入多个.v文件

楼主:
请问版主这个帖子该怎么转到Analog 设计里,发错版块了

网友A:
我跑的AMS混仿verilog .v文件里面也有二维数组,仿真没发现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跑的AMS混仿verilog .v文件里面也有二维数组,仿真没发现问题

你AMS混仿是在virtuoso界面上弄得,还是用脚本里跑起来?我是a/d interface上面有二维数组。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AMS混仿是在virtuoso界面上弄得,还是用脚本里跑起来?我是a/d interface上面有二维数组。
...

virtuoso, 二维数组在verilog里面,ad interface没用二维数组。

网友A:
引用 网友A:
virtuoso, 二维数组在verilog里面,ad interface没用二维数组。

如果时这个问题,你可以再写一个verilog top,把二维数组拆成几个一维数组试试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时这个问题,你可以再写一个verilog top,把二维数组拆成几个一维数组试试看。
...

你们.v是打平的,还是吃的filelist。我发现如果吃filelist。还是会编译底层module的.v的二维数组报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用打平,在simulation->options-> AMS ->include options中可以加入多个.v文件

ok。多谢,我现在是在import这一步就出了问题。一开始我是想把所有层次的.v一起在import这一步就全部生成symbol和hierarchy,我试下你说的这种方式先。

楼主:
更新一下最后解决方案。.f里面都是单独的.v每个.v里面只要有二维数组全都要改。最后就是暴力改的代码解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