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cs覆盖率收集,dve不显示代码覆盖率

楼主(2023-07-22):
只有功能覆盖率

网友A:
check一下filelist,把design文件吃进来的时候,是不是加了-v,如果加了-v,会被当成library,是不会统计coverage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check一下filelist,把design文件吃进来的时候,是不是加了-v,如果加了-v,会被当成library,是不会统计co ...

没有,我仿真单个case时可以查看到代码覆盖率,但是将多个case的覆盖率合并后就只有功能覆盖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