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基于TSMC65N,我用1.2V的mos管作mos电容对运放做密勒补偿电容为什么会影响低频增益?

楼主(2023-07-22):
一个二级运放,我在第二级输出加了一个mim电容和mos电容并联的电容负载,在第二级输出和第二级输入加了(即D、G)一个mim电容和mos电容并联的电容,然后串联调零电阻,结构大致是这样。
问题:因为整个电路是1.2V域的,因此我做mos电容用的mos管也是1.2V的管子,但是我用了之后仿真发现环路增益下降了大概20-30dB。这肯定不行。后来换了1.8V的mos管做电容发现不会影响环路增益。
这是为什么?虽然电路做好了,但是一直有这个疑惑,我用的是TSMCN65的工艺库,想问问为什么1.2V的管子会出现这种问题?

楼主:
1.2V的管子leakage的原因是什么?烦请大佬解答一下,感谢

网友:
65的core管应该是1.2V吧。Core管leakge一直都比较大。你要不用length最大的core管,要么保险就是IO管。但是正常来说core管leakage直接影响到了你环路增益的情况我碰的比较少,你是不是gate上加了很大的滤波电阻去noise。导致这个leakage被放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