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cs运行时如何可以看见case文件夹下的数据文件

楼主(2023-07-22):
请教一下大佬们,case文件夹里面有几个数据文件.dat,我在跑case的时候需要把这几个数据文件fopen打开,我`include了这个数据文件,会报错,错误就是这个文件的第一行,是不是不能直接include? 我若是不include 这个文件,怎么能在运行的时候可以看到有这个文件呢?

网友A:
我没试过,所以不一定对。第一点要考虑的是,sv的文件系统打开文件方法是否支持打开.dat文件,.dat好像是二进制文件,文本文件是支持的,如.txt等。第二点就是sv文件相关方法是否要编译参与,即上面所示的`include。当使用$fopen时,我记得是不需要include的,它是根据打开文件句柄是去索引文件位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没试过,所以不一定对。第一点要考虑的是,sv的文件系统打开文件方法是否支持打开.dat文件,.dat好像是二 ...

谢谢!!

网友B:
不需要include,只需要fopen全路径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需要include,只需要fopen全路径就行

嗯嗯,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