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XA+VCS 混合仿真模拟的信号不显示

楼主(2023-07-22):
有高人了解XA+VCS verilog top数模混合仿真,内部的模拟信号为啥不全都显示?比如,模拟模块pin 的信号就不显示,哪怕连到模块内部打了label也没有显示

网友A:
有没有加.probe V(*)

网友B:
probe_waveform_voltage * -port 1 -level 99   #保存所有模拟波形

set_waveform_option -format fsdb -file merge #合并波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没有加.probe V(*)

嗯嗯加了,内部的信号有些有有些没有,例如一个模块信号pin进去的时候没有,经过一个反相器就会有。

网友(2023-08-29):
引用 网友B:
probe_waveform_voltage * -port 1 -level 99   #保存所有模拟波形

set_waveform_option -format fsdb -fi ...

感谢分享,之前一直没dump到模拟的波形,原来是忘了加-file merg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