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版图调用器件个数和电路不一致,怎么办

楼主(2023-07-22):
电路中moscap的参数是一个管子,但是版图在调用后却调用了四个管子,可能是电路的这个4倍标识,求助各位大神,能不能帮助解答一下原理

网友A:
哪里不对?电路里是4个2.3/1的管子。版图也是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哪里不对?电路里是4个2.3/1的管子。版图也是啊

可是这个管子在电路的参数不是一个吗,m也是1啊,从哪里看出来的是4个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是这个管子在电路的参数不是一个吗,m也是1啊,从哪里看出来的是4个呢?
...

你上面的<3:0>不是4个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上面的不是4个吗

明白了,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