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erl 骆驼书疑问求解答,2*4为什么当作数字时为2,有看过的好兄弟能回答下吗

楼主(2023-07-22):
2*4当作数字为什么是2啊?还有后面那句标量后面接左中括号符是什么意思啊?有读过的好兄弟能解答下吗?

网友A:
perl是基于上下文的语言,这里操作运算符是赋值,因为左边是标量变量,此时为标量上下文。$y="2*4",字符串转换为数字时,取第一部分,为2。若$y="123ab",则为123,若$y="ab123",则为0。

楼主:
引用 网友A:
perl是基于上下文的语言,这里操作运算符是赋值,因为左边是标量变量,此时为标量上下文。$y="2*4",字符串 ...

明白了,感谢兄弟。兄弟说的很清晰

网友:
引用 网友A:
perl是基于上下文的语言,这里操作运算符是赋值,因为左边是标量变量,此时为标量上下文。$y="2*4",字符串 ...

说的太对了  小骆驼书里也是这样举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