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如何将仿真数据批量保存为csv文件

楼主(2023-07-22):
50资产
本人进行工艺角仿真,仿真数据有很多,如果一个一个保存太浪费时间了。请问大神们如何将仿真数据批量的保存为csv文件。

网友A:
比如你跑60个corner,可以直接保存成一个csv文件,然后打开该文件复制到excel处理,我平时就是这么干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比如你跑60个corner,可以直接保存成一个csv文件,然后打开该文件复制到excel处理,我平时就是这么干的

...

如果corner很多的话图像打不开没办法保存csv文件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如果corner很多的话图像打不开没办法保存csv文件啊

如果是数据的话我是这么搞的,图片我还真么搞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数据的话我是这么搞的,图片我还真么搞过

只保存数据怎么保存,不应该先把图像打开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只保存数据怎么保存,不应该先把图像打开吗

那得看你仿真需要的结果是什么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得看你仿真需要的结果是什么了。。。

比如说带隙电压随温度变化的曲线

网友A:
引用 楼主:
比如说带隙电压随温度变化的曲线

额,那你可以选择把所有corner的图都保存在一个窗口内,这个曲线也只是看一个大概的情况不需要那么精确,可以放在一个窗口,我理解是这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额,那你可以选择把所有corner的图都保存在一个窗口内,这个曲线也只是看一个大概的情况不需要那么精确, ...

是可以放在窗口里,但是如何批量保存

网友:
怎么感觉你的需求,可以用GPT写python搞定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可以放在窗口里,但是如何批量保存

额,直接截图可以吗?如果你不是用在论文这种正式文章里。。。我平时上班写报告都是截图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额,直接截图可以吗?如果你不是用在论文这种正式文章里。。。我平时上班写报告都是截图的
...

我也是截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