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如何实现一下电流

楼主(2023-07-23):
用尽量简单的电路实现以下功能:输入两个独立的电流源;
输出:
(1)两个输入电流中较大的电流
(2)两个输入电流中较小的电流:

网友:
电流通过电阻,产生两个电压,比较器比较,输出一个高或低电平,用这个电平控制电流镜复制通路;一个电流源连接两个做输出的电流镜(代表一高一低),通过比较器结果切换电流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