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施密特触发器

楼主(2023-07-23):
如图这个施密特触发器,利用两个反相器之间的反转点不同产生迟滞。但在virtuoso里面用DC仿真迟滞,仿真失败,没有迟滞窗口。但是输入给一个vpwl(0V@0s,3.3V@3.3ms0V@6.6ms)跑tran仿真可以看出上转折点和下转折是不对称的。搭建的电路Vtr2=1.73,vtr1=1.47。想请问一下这是什么原因?

网友:
把DC的仿真步长调小看看

网友A:
你dc仿真不是直接仿真从0到6.5这样,是先仿真0到6.5然后再仿真6.5到0
ADE里面dc有个迟滞的选项 你勾一下就好了
https://bbs.eetop.cn/thread-906627-1-1.html

网友:
扫描步长给的1mV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dc仿真不是直接仿真从0到6.5这样,是先仿真0到6.5然后再仿真6.5到0
ADE里面dc有个迟滞的选项 你勾一下就 ...

勾选了迟滞扫描,步长改为1mV还是不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勾选了迟滞扫描,步长改为1mV还是不行

这个方法是没问题的,我刚试过了,不过施密特触发器和你的不一样,你自己再看看你的电路吧,顺便说一下 我的vin参数Design Variables里面给的是0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