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Routing绕不通,发现在fp阶段出现了几个Warring,但是找不到解决方法

楼主(2023-07-23):
上图是我的fp以及这几个Warring的介绍,列出来的这几个pin脚是PAD内部的,不明白为啥会报出这种warring,可能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

网友A:
看看出pin 是不是没有拉到 cell boundary ?

网友B:
这些pins看起来尺寸很大啊,这是在哪层layer?
有signal net连到这些pin上面吗?
IP的documents有没有描述这些pin的用途?

网友C:
是不是被routeblk挡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看出pin 是不是没有拉到 cell boundary ?

请问这个怎么看可以详细介绍一下吗,谢谢你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不是被routeblk挡住了?

我man了一下这个Warring,意思就是说与这个pin脚的连线穿过了blockage,但不知道这个blockage在哪里,我也没设置过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man了一下这个Warring,意思就是说与这个pin脚的连线穿过了blockage,但不知道这个blockage在哪里,我 ...

你看一下这个block出pin的地方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些pins看起来尺寸很大啊,这是在哪层layer?
有signal net连到这些pin上面吗?
IP的documents有没有描述 ...

Warring中报出的这些pin脚都是PAD内部的如下图红圈标出位置,layer在M5,有signal net连到这些pin上面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Warring中报出的这些pin脚都是PAD内部的如下图红圈标出位置,layer在M5,有signal net连到这些pin上面的 ...

你的工艺一共用几层layer?从形状上看像不像是IP往上连的RDL层?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工艺一共用几层layer?从形状上看像不像是IP往上连的RDL层?

用的1p11m,11层金属,我这个是模块,这个RDL层也还没用到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的1p11m,11层金属,我这个是模块,这个RDL层也还没用到

建议找个全的IP看看各层走线。或者看看文档里有没有。

网友:
Warring中报出的这些pin脚都是PAD内部的如下图红圈标出位置,layer在M5,有signal net连到这些pin上面的
===
目测是 ring 上的一些控制信号,不需要routing的,找个会看pad gds 的同事帮忙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