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urg命令报错,求大神解答

楼主(2023-07-23):
系统:CentOS7

版本:Synopsys VCS 2020
背景:运行urg命令报错,下面是合并覆盖率的时候报错,只运行urg -lca -dir test.vdb/也会报错,报错信息大致都是下面这样,搜了很多也没找到解决方法,求大神解答,万分感谢

报错信息:

Mon, 17 Jul 2023 16:32:38 INFO     URG Version Q-2020.03-SP2-7 Copyright (c) 1991-2020 by Synopsys Inc.
Command line: /usr/Synopsys/vcs/Q-2020.03-SP2-7/linux64/bin/urg1 -full64 -format both -dbname test.vdb -report out/rtl_sim/urgReport -dir out/seed-11546/rtl_sim/test.vdb out/seed-11546/fcov/test.vdb

--- Stack trace follows:
[New LWP 50301]
[Thread debugging using libthread_db enabled]
Using host libthread_db library "/lib64/libthread_db.so.1".

warning: Cannot parse .gnu_debugdata section; LZMA support was disabled at compile time

warning: Cannot parse .gnu_debugdata section; LZMA support was disabled at compile time

warning: Cannot parse .gnu_debugdata section; LZMA support was disabled at compile time

warning: Cannot parse .gnu_debugdata section; LZMA support was disabled at compile time

warning: Cannot parse .gnu_debugdata section; LZMA support was disabled at compile time

warning: Cannot parse .gnu_debugdata section; LZMA support was disabled at compile time

warning: Cannot parse .gnu_debugdata section; LZMA support was disabled at compile time

warning: Cannot parse .gnu_debugdata section; LZMA support was disabled at compile time

warning: Cannot parse .gnu_debugdata section; LZMA support was disabled at compile time

warning: Cannot parse .gnu_debugdata section; LZMA support was disabled at compile time

warning: Cannot parse .gnu_debugdata section; LZMA support was disabled at compile time

warning: Cannot parse .gnu_debugdata section; LZMA support was disabled at compile time

warning: Cannot parse .gnu_debugdata section; LZMA support was disabled at compile time

warning: Cannot parse .gnu_debugdata section; LZMA support was disabled at compile time

warning: Cannot parse .gnu_debugdata section; LZMA support was disabled at compile time

warning: Cannot parse .gnu_debugdata section; LZMA support was disabled at compile time

warning: Cannot parse .gnu_debugdata section; LZMA support was disabled at compile time

warning: Cannot parse .gnu_debugdata section; LZMA support was disabled at compile time

warning: Cannot parse .gnu_debugdata section; LZMA support was disabled at compile time

warning: Cannot parse .gnu_debugdata section; LZMA support was disabled at compile time

warning: Cannot parse .gnu_debugdata section; LZMA support was disabled at compile time

warning: Cannot parse .gnu_debugdata section; LZMA support was disabled at compile time

warning: Cannot parse .gnu_debugdata section; LZMA support was disabled at compile time

warning: Cannot parse .gnu_debugdata section; LZMA support was disabled at compile time

warning: Cannot parse .gnu_debugdata section; LZMA support was disabled at compile time
0x00002b6881f0e9fd in nanosleep () from /lib64/libc.so.6

Thread 2 (Thread 0x2b6886698700 (LWP 50301)):
#0  0x00002b6881f0e659 in waitpid () from /lib64/libc.so.6
#1  0x00002b6881e8bf62 in do_system () from /lib64/libc.so.6
#2  0x00002b6881e8c311 in system () from /lib64/libc.so.6
#3  0x00002b687fcf22fb in SNPSle_10ee25eff68cd8461c9146fa1d0b35e87067f3c8015b313e639d2928478c79b3f673f99203bcf8be64600612100082236bffb2007f1e0ef9 () from /usr/Synopsys/vcs/Q-2020.03-SP2-7/linux64/lib/liberrorinf.so
#4  0x00002b687fcf2911 in SNPSle_10ee25eff68cd8461c9146fa1d0b35e87067f3c8015b313e81c34e9ac4c8988ef4a6e067b3aa9271e9f15440f9e8f69ebc77e2fd65860faa () from /usr/Synopsys/vcs/Q-2020.03-SP2-7/linux64/lib/liberrorinf.so
#5  0x00002b687fcf3eba in SNPSle_10ee25eff68cd8461c9146fa1d0b35e87067f3c8015b313efba706aab251478fa49e66610e453774633a6c152e7ef778f2202cda681f3d4e () from /usr/Synopsys/vcs/Q-2020.03-SP2-7/linux64/lib/liberrorinf.so
#6  0x00002b687fcec6d2 in SNPSle_d35ca1ff70d465c2b9b1a72eee90a50630165806651fae96eee2bdb18305df1f () from /usr/Synopsys/vcs/Q-2020.03-SP2-7/linux64/lib/liberrorinf.so
#7  0x00002b687fcf1a39 in SNPSle_a616a49d50c972830e5a9fc3c8e619d38b78b0950f1d2e37 () from /usr/Synopsys/vcs/Q-2020.03-SP2-7/linux64/lib/liberrorinf.so
#8  <signal handler called>
#9  0x00002b68817169a4 in mem_free () from /usr/Synopsys/vcs/Q-2020.03-SP2-7/linux64/lib/libsnpsmalloc.so
#10 0x00002b68816f2145 in snpsCheckFreeFunc () from /usr/Synopsys/vcs/Q-2020.03-SP2-7/linux64/lib/libsnpsmalloc.so
#11 0x00002b6880a9a694 in SNPSle_540905a7b1b27611 () from /usr/Synopsys/vcs/Q-2020.03-SP2-7/linux64/lib/libucapi.so
#12 0x00002b6880a9afda in SNPSle_9ff9b2dce8f1fde9 () from /usr/Synopsys/vcs/Q-2020.03-SP2-7/linux64/lib/libucapi.so
#13 0x00002b6880a990a8 in SNPSle_36c2d46996c96605 () from /usr/Synopsys/vcs/Q-2020.03-SP2-7/linux64/lib/libucapi.so
#14 0x00002b6880a9956d in SNPSle_2c2186f0f2f42415 () from /usr/Synopsys/vcs/Q-2020.03-SP2-7/linux64/lib/libucapi.so
#15 0x00002b6880a99683 in SNPSle_126d17af453e054a () from /usr/Synopsys/vcs/Q-2020.03-SP2-7/linux64/lib/libucapi.so
#16 0x00002b6881c34ea5 in start_thread () from /lib64/libpthread.so.0
#17 0x00002b6881f47b0d in clone () from /lib64/libc.so.6

Thread 1 (Thread 0x2b687f29ecc0 (LWP 50203)):
#0  0x00002b6881f0e9fd in nanosleep () from /lib64/libc.so.6
#1  0x00002b6881f0e894 in sleep () from /lib64/libc.so.6
#2  0x00002b6880839916 in SNPSle_95ae9cc2e78cc668673c60b8d88c4908 () from /usr/Synopsys/vcs/Q-2020.03-SP2-7/linux64/lib/libucapi.so
#3  0x00002b6880839ab9 in SNPSle_92de4d0d4cf0d6931bc37e8d42a01d93 () from /usr/Synopsys/vcs/Q-2020.03-SP2-7/linux64/lib/libucapi.so
#4  0x00002b6880837e2a in SNPSle_b76ef993ee82b3d58a5cadddbec8b67c () from /usr/Synopsys/vcs/Q-2020.03-SP2-7/linux64/lib/libucapi.so
#5  0x00002b68808380cc in SNPSle_f28f24b8c84ac8f6e02e0b03bcd33aa8 () from /usr/Synopsys/vcs/Q-2020.03-SP2-7/linux64/lib/libucapi.so
#6  0x00002b6880823591 in SNPSle_5e54eaa1df739f6ed4c1ff24a0986ee6 () from /usr/Synopsys/vcs/Q-2020.03-SP2-7/linux64/lib/libucapi.so
#7  0x00002b68808237ac in SNPSle_058778405d2a6c04ddd18247ba7f440f () from /usr/Synopsys/vcs/Q-2020.03-SP2-7/linux64/lib/libucapi.so
#8  0x00002b688081e332 in SNPSle_e376be325e61b493d6bd988d8077bacc () from /usr/Synopsys/vcs/Q-2020.03-SP2-7/linux64/lib/libucapi.so
#9  0x00002b688081e76f in SNPSle_a10369bdf7c5916ddd6866ce7e2e861c () from /usr/Synopsys/vcs/Q-2020.03-SP2-7/linux64/lib/libucapi.so
#10 0x00002b688081ef41 in SNPSle_00b1acee80c770570cd75f9efbe24cca () from /usr/Synopsys/vcs/Q-2020.03-SP2-7/linux64/lib/libucapi.so
#11 0x00002b688081f9cd in SNPSle_ba11b1edbd04051f5bb81b1861cdf84a () from /usr/Synopsys/vcs/Q-2020.03-SP2-7/linux64/lib/libucapi.so
#12 0x00002b688080e162 in SNPSle_2e65c0794628fc5af60953149776c29b () from /usr/Synopsys/vcs/Q-2020.03-SP2-7/linux64/lib/libucapi.so
#13 0x00002b68806b538d in SNPSle_45bacbc75485abed52ca9d2d770b39292a6b46dfb6b113401b29144988c2b793 () from /usr/Synopsys/vcs/Q-2020.03-SP2-7/linux64/lib/libucapi.so
#14 0x00002b68806b5736 in SNPSle_227885e0c09a380609290a1d21a1f4252f13d83b176aca6e () from /usr/Synopsys/vcs/Q-2020.03-SP2-7/linux64/lib/libucapi.so
#15 0x000000000050a6c4 in main ()

Process VmPeak: 262836 kb, VmSize: 201448 kb
System Free Memory: 4880992 kb, System Free Swap: 8258556 kb
No context available

Mon, 17 Jul 2023 16:32:38 ERROR    ERROR return code: True/1, cmd:urg -full64 -format both -dbname test.vdb -report out/rtl_sim/urgReport -dir out/seed-11546/rtl_sim/test.vdb out/seed-11546/fcov/test.vdb
make: *** [gen_cov] Error 1

网友:
楼主找到原因了吗?

网友(2023-09-01):
urg命令报错

网友:
楼主找到原因了吗

网友:
试试64位模式,-full64

网友(2023-11-09):
楼主问题解决了吗?我也遇到了类似的问题

网友A(2024-01-03):
楼主如何解决的啊,请赐教

网友B:
VCS2020 使用urg出现的问题以及解决方法 如上图所示。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如何解决的啊,请赐教

看我的回复哈。

网友(2024-05-08):
引用 网友B:
VCS2020 使用urg出现的问题以及解决方法 如上图所示。

请问您提到的patcher.py方便分享一下吗~

网友C(2024-07-27):
我也碰到这个问题了,但是使用patcher.py libucapi.so之后,发现lib的校验码没有变更,版本是202312sp1

网友:
引用 网友B:
VCS2020 使用urg出现的问题以及解决方法 如上图所示。

很有用,开始也像楼主一样报错,patch一下  linux64/lib/libucapi.so  就好了

网友D(2024-09-18):
引用 网友C:
我也碰到这个问题了,但是使用patcher.py libucapi.so之后,发现lib的校验码没有变更,版本是202312sp1 ...

是的,在2023.12版本上用不了。不知道有没有新的解决方法。

网友E(2025-02-08):
引用 网友B:
VCS2020 使用urg出现的问题以及解决方法 如上图所示。

请问找到覆盖率链接库后,进行patch的路径是在哪里啊?怎么找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请问找到覆盖率链接库后,进行patch的路径是在哪里啊?怎么找到的?

分析2020Primetime安装包,我教你哦

网友:
引用 网友D:
是的,在2023.12版本上用不了。不知道有没有新的解决方法。

你好,我也是2023.12版本,请问您有解决吗

网友(2025-12-01):
我按照之前那位朋友给的patcher.py方法,在RHEL8.10 ,vcs-2023.12.SP2版本上改过,可以正确运行生成报告。有需要的朋友可以试一下!

更新了新的patch

网友:
不小心发重复了。。。补充一下:这个so文件可移植性很差,可能会和os版本,覆盖率的类型等等都有关,所以多patcher试试,一般是调用栈 start_thread () , clone () 后的第三个,查找位置然后patch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