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电容采样转换过程能量消耗计算问题

楼主(2023-07-23):
请问这个能量是怎么算出来的呢,我怎么算都是他的一半

网友:
抱歉答错了,这个还删不掉,我算的也是那个的一半

网友A:
首先,转换后电容上极板上的电压Vx=Vref-Vin,红字有误
然后,转换产生的能量是
E = -Vref*【(Vx - Vref) - (Vcm - Vin)】*4C = 2CVref^2
注:E=UIt=U*Q,我们只看从Vref抽取的能量,所以只看4C那一路就好了。即接Vref的电容前后电荷的变化量乘于Vref等到电容切换的电能。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首先,转换后电容上极板上的电压Vx=Vref-Vin,红字有误
然后,转换产生的能量是
E = -Vref*【(Vx - Vref)  ...

想请问一下这个能量计算的时候为什么不用平时大家说的电容能量是1/2CV平方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想请问一下这个能量计算的时候为什么不用平时大家说的电容能量是1/2CV平方呢
...

只计算抽取Vref的一端,得出能量结果是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