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LVS问题

楼主(2023-07-23):
大家好,请问一下这是LVS的什么问题,怎么会报电路里面没有gate?????   TSMC  65n工艺

楼主:
这两个器件在版图里是有的

网友:
其实识别到了,你看discrepancy #1里识别到的那两个gate就是,问题是你的layout和schematic不匹配,建议发layout和schematic图片看看

楼主:
找到原因了   有条net没连上    接上就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