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一下大佬们 为什么附加代码生成的pcell 导出gds会报错

楼主(2023-07-24):
抱歉没注意到下载要积分 下面时源代码
procedure(back1()
     if(cdfid~>dum_l~>display=="nil"
       then
         cdfid~>dum_l~>value=cdfid~>L~>value
       else
         cdfid~>dum_l~>value=cdfid~>L~>value
         )
       if(atoi(cdfid~>finger~>value)<4
        cdfid~>finger~>value="4"
         )
       cdfid~>dum_l~>display=sprintf(nil,"%N" cdfid~>dum_t~>value)
       cdfid~>widthq~>display=sprintf(nil,"%N" cdfid~>dum_t~>value)
)
pcDefinePCell(
list( ddGetObj("pecll_tsmc") "NOS_CHAFEN" "layout"
) ; end of list for first argument
(
    (width string "1u" )
    (L string "0.8u")
    (finger string "6" )
    (dummy string "1" )
    (dum_l string "0.8u")
    (width string "1u")
    (dum_t boolean nil)
) ; end of pcell parameters
  let(() ; no local variables in this example
     display1=sprintf(nil,"%N" dum_t)
  if(cdfGetBaseCellCDF(ddGetObj("pecll_tsmc" "NOS_CHAFEN"))
   then
    cdfDeleteCDF(cdfid)
    cdfid=cdfCreateBaseCellCDF(ddGetObj("pecll_tsmc" "NOS_CHAFEN"))
   else
    cdfid=cdfCreateBaseCellCDF(ddGetObj("pecll_tsmc" "NOS_CHAFEN" ))
     )
  cdfCreateParam(cdfid
    ?name "width"
    ?prompt "width"
    ?type "string"
    ?defValue "1u"
    ?display "t"
    ?storeDefault "yes"
    ?callback "back1()"
    )
  cdfCreateParam(cdfid
    ?name "L"
    ?prompt "L"
    ?type "string"
    ?defValue "0.8u"
    ?display "t"
    ?storeDefault "yes"
    ?callback "back1()"
    )
  cdfCreateParam(cdfid
    ?name "finger"
    ?prompt "finger"
    ?type "string"
    ?defValue "10"
    ?display "t"
    ?storeDefault "yes"
    ?callback "back1()"
    )
  cdfCreateParam(cdfid
    ?name "dummy"
    ?prompt "dummy"
    ?type "string"
    ?defValue "1"
    ?display "t"
    ?storeDefault "yes"
    ?callback "back1()"
    )
  cdfCreateParam(cdfid
    ?name "dum_t"
    ?prompt "dum_t"
    ?type "boolean"
    ?display "t"
    ?storeDefault "yes"
    ?callback "back1()"
    )
  cdfCreateParam(cdfid
    ?name "dum_l"
    ?prompt "dum_l"
    ?type "string"
    ?defValue "0.8u"
    ?display display1
    ?storeDefault "yes"
    )
     cv=pcCellView
     layout=dbOpenCellViewByType("tsmc18rf" "nmos3vdnw" "layout")

;--------------------Create int1 and dummy----------------------
     int1_dum_r=dbCreateParamInst(cv layout nil list(0 0) "R0" 1
       list(
          list("w" "string" width)
          list("l" "string" dum_l)
          list("fingers" "string" dummy)
    )
    )
     int1=dbCreateParamInst(cv layout nil list(atof(dum_l)*atof(dummy)+atof(dummy)*0.54 0) "R0" 1
       list(
          list("w" "string" width)
          list("l" "string" L)
          list("fingers" "string" finger)
    )
    )
      int1_dum_l=dbCreateParamInst(cv layout nil list(atof(int1_dum_r~>l)*atof(int1_dum_r~>fingers)+atof(int1_dum_r~>fingers)*0.54+atof(int1~>l)*atof(int1~>fingers)+atof(int1~>fingers)*0.54 0) "R0" 1
       list(
          list("w" "string" width)
          list("l" "string" dum_l)
          list("fingers" "string" dummy)
    )
    )
   if(atof(int1~>w)>=220.0
    then
     w1=atof(int1~>w)/1000
    else
     w1=atof(int1~>w)
     )
   if(atof(int1~>l)>=220.0
    then
     l1=atof(int1~>l)/1000
    else
     l1=atof(int1~>l)
     )
   space=w1+1.55
;--------------------Create int2 and dummy----------------------
     int2_dum_r=dbCreateParamInst(cv layout nil list(0 space) "R0" 1
       list(
          list("w" "string" width)
          list("l" "string" dum_l)
          list("fingers" "string" dummy)
    )
    )

     int2=dbCreateParamInst(cv layout nil list(atof(int2_dum_r~>l)*atof(int2_dum_r~>fingers)+atof(int2_dum_r~>fingers)*0.54 space) "R0" 1
       list(
          list("w" "string" width)
          list("l" "string" L)
          list("fingers" "string" finger)
    )
    )
     int2_dum_l=dbCreateParamInst(cv layout nil list(atof(int2_dum_r~>l)*atof(int2_dum_r~>fingers)+atof(int2_dum_r~>fingers)*0.54+atof(int2~>l)*atof(int2~>fingers)+atof(int2~>fingers)*0.54 space) "R0" 1
       list(
          list("w" "string" width)
          list("l" "string" dum_l)
          list("fingers" "string" dummy)
    )
    )
    )
) ; end of pcDefinePCell

楼主:
自己顶一下

网友A:
你把 cdf 函数要放在 pcell 代码外面试一下,我记得 cdf 函数不能放在 pcDefinePCell 里面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把 cdf 函数要放在 pcell 代码外面试一下,我记得 cdf 函数不能放在 pcDefinePCell 里面的 ...

这样子写好像并不影响导出GDS ,但是如果我把原来的cdfid删掉然后创建新的cdfid 就会报错

网友A:
你试一下这样写可不可以
pcDefinePCell(
  list(ddGetObj("test") "ask" "layout" )
  (
    (layer string "M1")
    (w float 3.0)
    (l float 6.0)
  )
  let(()
    rodCreateRect(
      ?cvId pcCellView
      ?layer list(layer "drawing")
      ?width w
      ?length l
    )
  )
)
let((cellId cdfId)
  cellId=ddGetObj("test" "ask")
  cdfId=cdfGetBaseCellCDF(cellId)
  when(cdfId cdfDeleteCDF(cdfId) )
  cdfId=cdfCreateBaseCellCDF(cellId)
  cdfCreateParam(cdfId
    ?name "layer"
    ?type "radio"
    ?prompt "layer"
    ?defValue "M1"
    ?choices list("M1" "M2")
  )
  cdfCreateParam(cdfId
    ?name "w"
    ?type "float"
    ?prompt "width"
    ?defValue 1.0
  )
  cdfCreateParam(cdfId
    ?name "l"
    ?type "float"
    ?prompt "length"
    ?defValue 1.0
  )
  cdfSaveCDF(cdfId)
)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试一下这样写可不可以
pcDefinePCell(
  list(ddGetObj("test") "ask" "layout" )

执行出来是这个样子的 只执行了上面的let块中的代码 下方let块中的代码并没有执行  我更改了pcdefinepcel这个函数的括号 让他把下方let块也包含进去 也没有反应。 我把下面let块写为函数进行调用也不行

网友A:
我的结果是这样的,下面 let 不要放在 pcdefinepcell 里面,不然不能出 gds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结果是这样的,下面 let 不要放在 pcdefinepcell 里面,不然不能出 gds

但是这样的话 就不能实现复杂的pcell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但是这样的话 就不能实现复杂的pcell了

可以啊,只是把 cdf 拿出来而已,还是存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啊,只是把 cdf 拿出来而已,还是存在的

我再去研究一下 谢谢了大佬

网友(2023-09-27):
引用 网友A:
你把 cdf 函数要放在 pcell 代码外面试一下,我记得 cdf 函数不能放在 pcDefinePCell 里面的 ...

牛,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把cdfCreateParam部分拿到pcDefinePCell外面就好了

楼主(2023-11-14):
引用 网友A:
你把 cdf 函数要放在 pcell 代码外面试一下,我记得 cdf 函数不能放在 pcDefinePCell 里面的 ...

多谢了 大佬  确实需要拿到外面去  简单的可以导出dgs了 但是加了功能以后还是导不出  还在看是哪里的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