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数字调制器的位宽问题

楼主(2023-07-24):
请教一下前辈这部分调制器的位宽该怎么确定

楼主:
或者根据什么判断他的位宽?

楼主:
希望前辈指点一二!!1@nanke

楼主:
有没有会的前辈,救救孩子吧

网友A:
这个类似IIR,不好理论导。最方便的是用统计方法,根据输入信号的统计特性,生成信号源,MATLAB有定点工具,可以统计这个位置在不同输入信号时的动态范围,就可以确定位宽。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类似IIR,不好理论导。最方便的是用统计方法,根据输入信号的统计特性,生成信号源,MATLAB有定点工具 ...

好的好的,谢谢前辈

网友(2024-03-18):
前辈有参考资料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