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DO相位裕度仿真问题

楼主(2023-07-24):
求助LDO相位裕度仿真问题,LDO电路如图,相位裕度仿真结果是从0度开始,分析不清楚原因。从瞬态上电过程看应该是没有振荡。求各位前辈解答,感谢!

电路图

电路图

stb仿真结果

stb仿真结果

trans仿真

trans仿真

网友:
你试试把这个电容断开,看看PM是不是还是从0开始

网友A:
右边倒数第二个电容去掉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右边倒数第二个电容去掉试试

感谢回复。试了,但是没有效果。

网友:
把右边两个电容都屏蔽掉试下,里面那个cascode和外面的极点估计应该回靠得比较近,这里需要用miller补偿或者用其他特殊补偿方式

网友B:
我也遇到过这类问题,通过修改bais电流和查看管子的工作状态解决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遇到过这类问题,通过修改bais电流和查看管子的工作状态解决的。

感谢回复!管子都工作在亚阈值区,功耗很低,不知道怎么入手调。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谢回复!管子都工作在亚阈值区,功耗很低,不知道怎么入手调。

晕,搞了半天管子工作状态都不对啊,行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晕,搞了半天管子工作状态都不对啊,行吧

功耗很低,设计就是在亚阈值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