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BH_130工艺,LVS验证问题?

楼主(2023-07-24):
跑LVS验证,管子识别错误,CDL中定义的是nch_iso_nbl和pch_iso_nbl两种类型管子,

但是版图这边识别成了pch和nch两种类型.
有没有知道版图这边加怎样的层次才能识别成nch_iso_nbl和pch_iso_nbl两种类型管子呢?
求助~~~~~~~

网友A:
看你的rule啊,上边会有每种管子用到层次,再对比两种管子看看多了什么层次,还是少了什么层次

网友:
PDK调用相同的管子,看缺啥层补上。

网友B:
缺NBL ISO layers?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你的rule啊,上边会有每种管子用到层次,再对比两种管子看看多了什么层次,还是少了什么层次 ...

这个工艺区分管子类型不是在管子层次区分的,是需要在STC外包一圈ISO_RING来区分,现在就是不知道ISO_RING怎么画才能识别到.

楼主:
引用 网友B:
缺NBL ISO layers?

是外部的ISO_RING缺少一些层次,但是我现在画的ISO_RING,单独包裹一个STC,是可以识别类型的.

但是包到CHIP上就不能识别管子类型.

网友:
可以看看关于ISO器件的描述,应该就是ISO ring区域缺少某个层次吧

网友:
把这个选项打开,参考管子自带的IOS ring 来加一层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