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BG驱动能力相关问题

楼主(2023-07-24):
图中的BG为了增大驱动能力增加了一个NMOS在最上面,其栅极由运放输出控制。请问为什么输出电流增大的时候,运放输出电压会增大,从而自适应增大流过最上面NMOS的电流呢?这个过程的原理是什么?

增大驱动能力的BG

增大驱动能力的BG

网友A:
你运放的正负是这样的吗

网友B:
最上面是N管,正反馈>负反馈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运放的正负是这样的吗

确实,这个图画错了,op正负接反了。还是有同样的疑问,为什么输出电流变大,最上面的NMOS栅极电压会增大呢?这个过程要怎么分析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最上面是N管,正反馈>负反馈了吧

确实,这个图画错了,op正负接反了。还是有同样的疑问,为什么输出电流变大,最上面的NMOS栅极电压会增大呢?这个过程要怎么分析呢?

网友A:
就是输出电流变大,输出电压变低,然后运放正负端电压都会下降,但是由于一端电压下降的更多(自己想一下哪一端),因此运放输出就会变大,然后输出电压会被拉回bg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是输出电流变大,输出电压变低,然后运放正负端电压都会下降,但是由于一端电压下降的更多(自己想一下哪 ...

谢谢解答。思考了一下,BG负反馈系数大于正反馈系数,所以OP负端电压下降更多,导致OP输出电压增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