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virtuoso schematic是不是可以根据symbol的pin名自动生成net名字?

楼主(2023-07-24):
virtuoso schematic是不是可以根据symbol的pin名自动生成net名字?如何操作呢?

网友A:
选中按空格即可

网友:
我只能说见过这种功能,可以跟AE问下

网友:
选中symbol,空格一下就好了

网友:
如果电路和symbol已经建好,你放进电路后,选中后空格就会在symbol外面自动把pin连出去形成net,
如果是你symbol先建好,想在该电路中形成net 这个不会

楼主(2024-04-23):
引用 网友A:
选中按空格即可

这个功能是不是有软件版本的要求?

网友(2024-08-15):
他们说空格是因为他们空格的快捷键设置了函数,你把空格设置成 schHiCreateWireStubs() 这个函数就可以了

网友B:
字体可以修改吗

网友(2025-02-18):
引用 网友B:
字体可以修改吗

可以。直接在.cdsinit里加一句 hiSetFont函数就行,可以把字体整大点方便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