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ayout中,选中一根线,跟它相连的线全亮了

楼主(2023-07-24):
请教一下,layout中,选中一根线,跟它相连的线全亮了,这个怎么关掉,莫名其妙的就开了,选电源地线亮一片,晃眼睛。

网友:
短路了呗

楼主:
没有点亮,是选中即高亮。

网友A:
如果是确定没短路的话,看看你的MarkNet Options -> Via Layers  (AA CT M1 )是不是勾选了。

网友:
重启解决百分之七八十的问题

网友:
这个还真没有见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确定没短路的话,看看你的MarkNet Options -> Via Layers  (AA CT M1 )是不是勾选了。 ...

不是点亮,是选中线即高亮

网友:
Display Options把这个关掉

网友:
猜测是selection option被改了去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确定没短路的话,看看你的MarkNet Options -> Via Layers  (AA CT M1 )是不是勾选了。 ...

我覺的正解

网友(2024-03-11):
option hilight dynamic hilight 取消勾选,因为我就可以选中即高亮一条线

网友:
你选中高亮的是一个group吧

网友:
解决了么,这个问题

网友:
是不是有metal block层

网友B(2024-08-27):
把这个关了试试

网友:
Layout界面的Options-->Highlight-->From Selected Objects(Pins,Instances,Shapes)取消勾选试试看

网友(2024-10-11):
引用 网友B:
把这个关了试试

没用啊

网友(2025-07-10):
只有两种可能:
Options-->Highlight
selection option

网友C(2025-10-18):
楼主,这个问题解决了吗?我也遇到这个情况,烦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这个问题解决了吗?我也遇到这个情况,烦死了!

没解决,新版本没再遇到过,老版本重启就没了

网友:
蹲一下  这个问题困扰了好久了

网友:
有可能是这个设置成net了,换成Shapes or Vias可能就行了。

网友:
Highlight设置界面里,选Via Layers的页面,把m1和diff(有源层)删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