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验证环境中信号竞争用#1合适吗?

楼主(2023-07-24):
环境中假如有俩task同时等同一个信号,然后对b信号作操作,我通常用#1来区分先后,这么做是不是不太好?

有其他更好的方法吗?

网友:
如果A肯定比B提前,我觉得无所谓。如果你是信号类的处理,可能会影响时序,要保证同步,就不要用#1。如果是transaction的处理,高抽象级的话,一般来说不care这种延时的。如果不确保A和B的先后顺序,建议还是用进程间通信的语法,比如mailbox/旗语/event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