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对于后端设计有DFT和没插DFT有什么区别呢

楼主(2023-07-24):
如题:

       对于后端设计有DFT和没插DFT有什么区别呢,有哪些方面的影响?希望有大佬解惑,谢谢

网友:
区别感觉不太大,没dft设计的话更简单一些,带dft设计还需要scandef文件

网友:
1,STA有影响。需要增加dft view,读入dft的sdc。
2,可能需要做dft的reorder。

网友:
clock 收敛需要多一些工作量 ~~~

网友:
插DFT还会引入逻辑,增加std 面积,有时序紧张的,还需要打拍摆放等

网友:
DFT更大的影响在于post silicon,你的asic产品在什么工艺,工艺良率高不高,用在什么产品?
对于PD来说,会多shift mode,mcmm,
然后clk tree,reset 电路会复杂一些。

DFT比较散,想做精的话,topic更多。
compressor加不加,transition测不测,wraper、mbist做不做,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