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一根电阻(两端短接)改成多根电阻(先串联再短接),结果LVS不能识别

楼主(2023-07-24):
问题是这样的我这有一个电阻是:L=50,segments=4(并联),然后两端是短接在一起的;
因为太长了,我把它变成:L=25,segments=8(先两两串联变成L=50,再把四个短接),结果发现LVS是不能够识别两两串联的那一个net,报错多了一根电阻,有啥办法解决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所以这个优先级的改法是去哪里操作呢?改了优先级就能识别这种结构了吗?知道的麻烦细说一下,谢谢。
...

在lvs文件中加入LVS Reduction Priority SERIES应该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lvs文件中加入LVS Reduction Priority SERIES应该就可以了。

完美解决了我的问题,十分感谢!

网友B:
rule里面找到LVS REDUCE PARALLEL RESISTOR改成NO

还有个SERIES的,你看看怎么改能识别

楼主:
引用 网友B:
rule里面找到LVS REDUCE PARALLEL RESISTOR改成NO

还有个SERIES的,你看看怎么改能识别

我其他地方需要用到YES,所以一直都是开着的,我去试试吧

网友C:
让DE帮你改电路

网友D:
直接这样改的话,你两个电阻之间多了一个net,肯定通不过啊

网友E:
filter里面加个"O"

网友F:
试试看LVS REDUCE SERIES RESISTORS YES

楼主:
引用 网友D:
直接这样改的话,你两个电阻之间多了一个net,肯定通不过啊

是的具体怎么忽略掉这个呢?

楼主:
引用 网友F:
试试看LVS REDUCE SERIES RESISTORS YES

这个默认都是打开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filter里面加个"O"

不行,结果没变化

楼主:
引用 网友C:
让DE帮你改电路

就是改电路麻烦,而且平常经常遇到这种一边多的电阻

网友G:
引用 楼主:
就是改电路麻烦,而且平常经常遇到这种一边多的电阻

解决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G:
解决了吗

没有

网友H:
我认知中这个是bug只有改电路 。 可以复现,你做一个m=2的电阻短接的电路 layout出来就是不对的,需要把电路改成2个m=1的串联后在把两头短接。这个bug少说也存在快10年了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行,结果没变化

你去查一下SVRF手册,一定可以解决这个问题;不存在什么bug

网友A:
引用 楼主:
没有

你线路上4根电阻并联后有一端是悬空的吧?不然应该没有这个问题。

网友A:
引用 网友H:
我认知中这个是bug只有改电路 。 可以复现,你做一个m=2的电阻短接的电路 layout出来就是不对的,需要把电 ...

你说的这个不是bug,是优先级的问题,默认并联优先级高,调一下串并联优先级就可以了,和楼主的问题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H:
我认知中这个是bug只有改电路 。 可以复现,你做一个m=2的电阻短接的电路 layout出来就是不对的,需要把电 ...

是的,电路如果改了两个管子先串联再两端短接,是可以解决问题的,但是就是因为不想去改电路,这种结构还比较多,都是预留的,所以才看看有没其他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线路上4根电阻并联后有一端是悬空的吧?不然应该没有这个问题。

两端都是短接在一起的,所以会不认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说的这个不是bug,是优先级的问题,默认并联优先级高,调一下串并联优先级就可以了,和楼主的问题一样的 ...

所以这个优先级的改法是去哪里操作呢?改了优先级就能识别这种结构了吗?知道的麻烦细说一下,谢谢。

网友I:
引用 楼主:
所以这个优先级的改法是去哪里操作呢?改了优先级就能识别这种结构了吗?知道的麻烦细说一下,谢谢。
...

找到方法了吗,优先级怎么改呀,想知道+1

网友J:
改电路或者打开fliter unused device option

楼主:
引用 网友I:
找到方法了吗,优先级怎么改呀,想知道+1

已经顶置了,自己去看

楼主:
引用 网友J:
改电路或者打开fliter unused device option

这个打开后是要开启哪一项呢,之前有位大哥让我开启“O”选项,试了没有效果。

网友J:
引用 楼主:
这个打开后是要开启哪一项呢,之前有位大哥让我开启“O”选项,试了没有效果。
...

我一般打开RC和ZB。

楼主:
引用 网友J:
我一般打开RC和ZB。

你这两个我都试过,不适用,你可能没看明白我描述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