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PICE MODEL怎么导入virtuoso进行仿真

楼主(2023-07-24):
有人会吧这个SPICE MODEL导入到Virtuoso里面仿真吗?求,我老是显示大括号“{”不行

楼主:
怎么下载还得要资产,能不能取消哇

网友A:
可以参考这个

网友B:
首先你要把hspice的仿真器嵌入到ADE里面。然后跟spectre一样操作就行了

网友C:
盲猜你手头的是Pspice模型

在你的仿真库里面新建一个cellView,类型选“Pspice”,然后把模型贴进去(都是文本),如下图,保存,生成symbol,然后像普通子电路一样使用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盲猜你手头的是Pspice模型

在你的仿真库里面新建一个cellView,类型选“Pspice”,然后把模型贴进去(都是 ...

是spice 模型

楼主:
引用 网友B:
首先你要把hspice的仿真器嵌入到ADE里面。然后跟spectre一样操作就行了

有没有具体的教程哇?不是很理解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参考这个

这个是PSPICE的吧,我现在是从功率期间官网网站上下载下来的SPICE MODEL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是PSPICE的吧,我现在是从功率期间官网网站上下载下来的SPICE MODEL

SPICE MODEL就是用PSPICE仿真器仿的,这个方法我现在正在用,是可以用的。当然,你建仿真模型的时候只能拷一种管子的模型进去,不能把几十种管子的模型全部放进去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spice 模型

这就是pspice模型,你照着我说的做一遍就知道了

网友(2024-03-29):
引用 网友A:
可以参考这个

感谢老哥的文档,救我于水火

网友D(2024-05-22):
引用 网友C:
盲猜你手头的是Pspice模型

在你的仿真库里面新建一个cellView,类型选“Pspice”,然后把模型贴进去(都是 ...

您好,我用了您的方法但是报错了,报错如下:
ERROR (OSSHNL-116): Cannot descend into any of the views defined in the view list 'spectre cmos_sch cmos.sch schematic veriloga' specified
for library 'NN' and cell 'dercet_add' for the instance 'I3' in cell 'NN/dercet_add_tb/schematic'. Add
one of these views or modify the view list so that it contains an existing view.

End netlisting May 22 07:20:57 2024
ERROR (OSSHNL-514): Netlist generation failed because of the errors reported above. The netlist might not have been generated at all, or the generated netlist could be corrupt. Fix the reported errors and regenerate the netlist.
      ...unsuccessful.
*Error* failed at creating netlist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您好,我用了您的方法但是报错了,报错如下:
ERROR (OSSHNL-116): Cannot descend into any of the view ...

报错信息已经告诉你原因了啊,nestlister无法识别pisce view

解决方法:
ADE菜单“Setup - Environment”,然后在第一行“Switch View List”里面加上“pspice”项,如图:

网友:
引用 网友C:
报错信息已经告诉你原因了啊,nestlister无法识别pisce view

解决方法:

感谢感谢,解决了。刚开始用,还不太了解软件

网友(2025-03-07):
引用 网友C:
盲猜你手头的是Pspice模型

在你的仿真库里面新建一个cellView,类型选“Pspice”,然后把模型贴进去(都是 ...

生成symbol的时候symbol的脚怎么对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