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Hard constrain可以自己修改吗

楼主(2023-07-24):
如题,在用tsmc18的工艺,里面涉及到电容,发现mimcap默认的最小容值在30f左右,如果把hardconstrain选项去掉,则可以修改容值到更小。想问下这个可以自己修改吗?会对器件自身产生影响吗?可以正常流片吗?希望有经验的大佬解答下,多谢多谢了!

楼主:
没人知道吗?求助大神啊!

网友:
这个涉及到安全流片的问题,建议直接和FAB沟通,毕竟他们的回答更专业,而且他们会为自己的解答负责任的。

网友:
可以改CDF

网友(2025-02-08):
这是我问chatgpt得到的回答:

在TSMC工艺库的电阻(resistor)建模中,**Hard Constrain** 选项通常用于指定该器件在版图实现过程中必须严格遵守某些工艺约束,避免EDA工具在优化或布局布线过程中对其进行自动调整。其作用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 1. **强制物理尺寸固定**
   - 使电阻的长度(L)、宽度(W)等参数保持固定,不允许EDA工具在布局布线时对其尺寸进行调整,以确保电阻值的精确性。

### 2. **避免参数变化影响电阻值**
   - 在模拟设计或射频(RF)电路中,电阻值的偏差可能会严重影响电路性能。因此,启用 **Hard Constrain** 后,EDA工具不会自动调整电阻的形状或连接方式,确保电阻的实际值与设计预期一致。

### 3. **确保工艺匹配性(Process Matching)**
   - 对于某些高精度电阻,如高精度模拟电路或匹配电阻网络(Matched Resistor Networks),**Hard Constrain** 可防止因工具自动调整引起的不匹配,从而降低工艺漂移的影响。

### 4. **避免布局优化影响器件特性**
   - 在一些先进工艺节点(如FinFET工艺)中,EDA工具可能会在布局优化时改变电阻的形态,例如调整其布线方式或合并电阻块,而这可能导致寄生效应的变化。**Hard Constrain** 选项可以避免这些不受控的变化。

### 5. **提高可制造性(Manufacturability)**
   - 某些电阻类型(如高阻值Poly Resistor)可能对制造工艺的变化较为敏感。启用**Hard Constrain**可以确保该器件严格遵循DFM(Design for Manufacturability)规则,以提高成品率。

### **总结**
TSMC工艺库中电阻的 **Hard Constrain** 选项主要用于确保电阻的物理尺寸、工艺匹配性和电学特性在设计和制造过程中不会被EDA工具自动调整,从而保证设计精度,特别是在模拟、射频和高精度电路中尤为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