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elta-sigma modulator的噪声传递函数NTF怎么仿真?

楼主(2023-07-24):
如题, matlab里面的电路模型有传递函数可以轻松plot出NTF的波特图,但是candence里面用stb或者ac怎么仿真实际电路的NTF呢?

网友:
怎么仿真呢?求教大佬

网友:
楼主能分享一下咋测得嘛,请教一下得到NFT你分析其环路稳定性咋分析呢,我由toolbox工具得到的NTF画出其环路伯德图,分析出来怎么感觉有点奇怪

楼主:
仿NTF先把量化器换成VCVS,用VCVS的增益表示量化器的增益,在VCVS前加入加法电路,加入vsin作为量化器噪声,使用XF仿真来仿NTF,将XF的信号源选为VCVS前的噪声源

网友A:
看到你在图里vcvs的增益固定为1,但是实际电路中1位比较器的增益是不固定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到你在图里vcvs的增益固定为1,但是实际电路中1位比较器的增益是不固定的吧
...

我是CT delta-sigma是把量化器(COMP+IDAC)的增益当成Vref/(Idac*Rin)这么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