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ndence IC617 之前没用的仿真数据在哪里删除

楼主(2023-07-24):
如图文件夹显示100G,但是打开后,里面没有该有的仿真文件,并且都是十几M大小。

网友A:
查看一下这个目录下是不是有隐藏文件, 命令: ls -a或者

网友:
得看看你的保存路径吧

网友:
理论上输出的数据都在各个“psf”文件夹中,挨个删除试试看空间增加量
按Ctrl+h,显示一下隐藏文件,看是不是藏着什么隐藏文件。看你第一张图上,simulation数据似乎是放在单独的文件分区里面的,所以有可能之前你删除数据的时候,实际上是删除到了.Trash-xxxx文件里面去了,并没有真正删除

楼主:
引用 网友A:
查看一下这个目录下是不是有隐藏文件, 命令: ls -a或者

我试了试,无论在哪一级,都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