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电容DAC问题

楼主(2023-07-24):
电容DAC的Vref是直流电压还是交流电压啊?

网友A:
DC啊,这样才能有一个确定的值来作为"reference"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DC啊,这样才能有一个确定的值来作为"reference"啊

但是如果是DC,仿真时发现电容隔直流,下极板接Vref,上极板电压是0,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网友:
电容DAC的结构贴出来吧,而且仿真的时候是通过开关切换,通过电荷守恒来完成电容DAC的电压输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