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run_test()为什么可以直接调用?

楼主(2023-07-24):
我们通常调用task不是类名.task名吗?不太理解

楼主:
而且是不是也没有实例化?

网友:
请看《uvm实战》第54-55页

网友A:
源代码里有写。
你的tb里import了uvm_pkg,
uvm_pkg.sv里include了uvm_base.svh
uvm_base里include了uvm_globals.svh
uvm_globals.svh里定义了run_test

task run_test (string test_name="");
  uvm_root top;
  top = uvm_root::get();
  top.run_test(test_name);
endtask

楼主:
引用 网友A:
源代码里有写。
你的tb里import了uvm_pkg,
uvm_pkg.sv里include了uvm_base.svh

也就是这个task不在类里面,是裸在外头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