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用PSS+Pnoise仿真PLL不收敛

楼主(2023-07-24):
我想仿真PLL的phase noise,因此最近在用PSS+Pnoise仿真基于Verilog A的ideal PLL,但是仿真没办法收敛,想问一下各位大神有没有办法在PSS+Pnoise仿真的前提下使得PLL仿真收敛

网友A:
通过PSS仿真很难找到PLL的稳态。 我认为你应该运行瞬态仿真(打开噪声),然后绘制 PLL 相位噪声。 在virtuoso计算器中,有一个名为PN的函数,用它来绘制PLL相位噪声。

网友A:
对于 PLL 相位噪声分析,您应该分别运行 PSS、VCO、电荷泵、PFD 的 PNOISE,然后将它们添加到 PLL 相位建模中,然后运行交流噪声仿真。
将结果与瞬态噪声仿真进行比较。
这就是人们分析 PLL 相位噪声的方法。 瞬态模拟需要时间。 相位噪声模拟速度更快,但不是 100% 正确,因为我们正在建模。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于 PLL 相位噪声分析,您应该分别运行 PSS、VCO、电荷泵、PFD 的 PNOISE,然后将它们添加到 PLL 相位建模 ...

嗯嗯感谢您的回答,我清楚这种方式,不过现在我想通过PSS仿真来确定一些不太好建模的noise对PLL的影响,所以我想试着从PSS+Pnoise的角度来仿真PLL phase noise。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通过PSS仿真很难找到PLL的稳态。 我认为你应该运行瞬态仿真(打开噪声),然后绘制 PLL 相位噪声。 在virtu ...

感谢您的回答,我也尝试了瞬态仿真,仿真出来经过PN函数之后也能得到phase noise的波形,不过仿真出来的感觉总是觉得不太准。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您的回答,我也尝试了瞬态仿真,仿真出来经过PN函数之后也能得到phase noise的波形,不过仿真出来的 ...

以更长的时间运行瞬态仿真以获得更准确的结果。
我放弃了PLL PSS PNOISE方法。 如果您能找到运行 PLL PSS PNOISE 的方法,请分享给我。 谢谢,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