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为什么设计电路时,接地的时候中间要接一个0V的vdc呢

楼主(2023-07-25):
为什么设计电路时,接地的时候中间要接一个0V的vdc呢,是为了看电流方便吗

网友A:
实际电路是不加的,仿真加激励时才接这个,是为了方便,看电流方便,美观,还有改起来方便。根本原因是,hspice 语法给一个结点赋值时就是 VDC Node1 Node2 Voltage这种形式,翻译成电路,接地就是两个节点之间的一个0V的vdc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实际电路是不加的,仿真加激励时才接这个,是为了方便,看电流方便,美观,还有改起来方便。根本原因是,hs ...

感谢大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