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s工艺角通过不了

楼主(2023-07-25):
求助,大佬们,现在LDO只有ss通过不了,我通过DC点仿真发现,BGR提供的电流源不正常  这怎么调整呢?

tt工艺

tt工艺

ss工艺

ss工艺

楼主:
正常tt工艺下  BGR偏置的电流转换为电压为NMOS漏端电压为600mV,但是在ss工艺为3V,完全偏离了

网友A:
BG output current leg 不足voltage headroom ?

网友B:
那不就是工程师要解决的吗,调整管子啊 ,电流啊 等等的

网友C:
SS时这三路电流多少,这几个管子尺寸贴出来看看

楼主:
感谢诸位的指导意见,电压裕量的问题。ss工艺下,其Vth较高,低压下导致管子不能正常开启,使得整个电路出现问题,然后我就删除了cascode级,通过了仿真

修改结构

修改结构

楼主:
引用 网友C:
SS时这三路电流多少,这几个管子尺寸贴出来看看

应该是电压裕量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BG output current leg 不足voltage headroom ?

就是电压裕量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不就是工程师要解决的吗,调整管子啊 ,电流啊 等等的

感谢,电压裕量的问题 改掉cascode结构 就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