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n2reg的时序分析,innovus和pt对不上

楼主(2023-07-25):
左边innovus report timing的时候发现没有时钟传输延迟,导致最终pt里面检测in2reg的时候hold时序不通过
不知道为什么innovus里面没有时钟传输延迟,如果innovus里面也计入时钟传输延迟的话,pt那边应该就不会有问题了

楼主:
cts之后,latency.sdc文件也产生了,但是感觉这个文件没有起作用

楼主:
report_property [get_clocks sys_clock]
这个里面latency也没有能正确设置

网友A:
set_ccopt_property update_io_latency true
set_ccopt_property force_update_io_latency true

楼主:
引用 网友A:
set_ccopt_property update_io_latency true
set_ccopt_property force_update_io_latency true

JAYCHOUFX,

感谢帮助,我的工程里面update_io_latency已经是true,我将force_update_io_latency也设置为true。还是没有变化。latency.sdc文件照样生成,但是就是感觉没有正常工作。
report_analysis_view的时候也能看到latency file被指定了,但是看起来就是没有工作。

网友B:
一般innovus我们都是不看hold的,只保证setup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般innovus我们都是不看hold的,只保证setup

eeiclover,

感谢回复。
那请问是在pt dmsa里面修hold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eeiclover,

感谢回复。

对的,hold在pt里面看。看下是否有什么大问题,没有有的话就用dmsa刷一边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对的,hold在pt里面看。看下是否有什么大问题,没有有的话就用dmsa刷一边看看
...

好的,谢谢。这个方法我先记下。我还是想要是这个问题能在innovus里面能处理掉最好。因为dmsa流程我还不太会

网友C:
两个sdc一样吗

网友D:
innvous恰恰反应的是一种真实情况,它将in2reg模拟成reg2reg去分析,如果你想让innvous和pt的结果一致 , set_ccopt_property update_io_latency false set_ccopt_property force_update_io_latency false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两个sdc一样吗

两边的sdc是一样的,都是从前端给过来的

网友C:
update_io_latency导致ck path反标一个负值,使得inn的hold反而更好了,但是ug说不开这个选项会让in2reg的setup过于乐观,reg2out的hold过于悲观,到底怎么用,求大佬解答

楼主:
引用 网友D:
innvous恰恰反应的是一种真实情况,它将in2reg模拟成reg2reg去分析,如果你想让innvous和pt的结果一致 , s ...

感谢wu雨后春笋,

确实,把这个关了就能和pt的结果对上了。

那么问题来了,到底是innovus更真实还是pt更真实呢?

再回到一开始的情况,下图是我根据pt的cell延迟画的,可以看出来确实有hold的violation。
因为我的约束是input_delay min = 0,所以输入的时候时钟和数据对齐。那么此时确实有违例,这样看不是pt更真实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update_io_latency导致ck path反标一个负值,使得inn的hold反而更好了,但是ug说不开这个选项会让in2reg的s ...

有同样疑惑

而且这边innovus的hold更好了,就反过来导致pt的hold过不去。那要是不开又导致setup有问题,此处怎么取舍呢

网友D:
引用 楼主:
感谢wu雨后春笋,

确实,把这个关了就能和pt的结果对上了。

这个问题要通过全芯片的角度去分析,你这个设计应该只是整个设计的一个子模块而已。

1.单就本设计而言,pt的时序分析肯定是准确的。
2.对于innvous而言,它考虑的是,当这个模块被调用到上一层设计时,其接口时序是否会满足,innvous模拟了模块被调用到上一层的场景。

因此innvous反应的时序,对整个大的设计而言,更合理客观。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问题要通过全芯片的角度去分析,你这个设计应该只是整个设计的一个子模块而已。

1.单就本设计而言 ...

感谢大佬指点迷津

网友(2025-10-11):
引用 网友D:
这个问题要通过全芯片的角度去分析,你这个设计应该只是整个设计的一个子模块而已。

1.单就本设计而言 ...

诶,佬。如果我需要innovus开启这个选项。同时也需要pt 验收时序的时候有这个源负插入延时。我应该怎么在pt里面操作一下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