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PMOS S、D相连,B接电源是做什么的?

楼主(2023-07-25):
PMOS S、D相连,B接电源,可能是做什么的?

网友A:
电容,但是一般会将B端一起和S D,但是得有DNW工艺支持,否则B端只能接pwr

网友B:
就是mos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容,但是一般会将B端一起和S D,但是得有DNW工艺支持,否则B端只能接pwr

这是P管 有NWELL作为单独电位 为什么需要DNW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是P管 有NWELL作为单独电位 为什么需要DNW呢?

嗯 嗯 是的 NMOS就需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嗯 嗯 是的 NMOS就需要了

那这是P管 为什么这样接呢?接错了?

网友:
这个不一定的,看工艺的,如果没有独立well的工艺,片中NW也是连成一片的话,那么你的NW也只能接最高电位VDD的
如果说有独立well的工艺的话,这样连也是可以的,最重要就看电容的效果是否符合电路需求就可以了
B端连在一起那么电容就不太会由于S D 电压变化带来的电容变化而导致效果变差
现在这样,电容可能会随着SD电压变化而变化,就需要看是否满足全部工作电压的需求了

网友(2024-02-26):
引用 网友B:
就是mos电容

MOS当简单的电容用。其实"MOS电容“(varactor)还是有区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