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RACULA工具做LVS验证这个问题是什么意思啊?

楼主(2023-07-25):
各位,最近的一个51版图要用DRACULA验证lvs和drc,前面的准备工作做好后,我在lvs目录下执行lvs出现这个是怎么回事啊?
WARNING: Running as a non-root user. Functionality may be unavailable.

网友A:
现在居然还有人用吸血鬼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现在居然还有人用吸血鬼

e.....我也没用过啊

网友:
non-root user这个意思是你登录的虚拟机的用户不是超级管理员,解决办法:个人电脑切换成超级管理员,公司电脑检查权限以及公司的权限政策,是否LVS目录下的路径是权限问题,考虑移动至个人工作文件夹以确保权限问题的不再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