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CO尾管闪烁噪声过大

楼主(2023-07-25):
(图片)

楼主:
顶一顶,希望各位走过路过不要错过,欢迎讨论指导

网友A:
增大W效果不是很理想,给一个非常夸张的尺寸呢?一般低噪声电流镜需要非常大的W和L,不考虑vds限制的话,会做成倒比管。面积太大时可以考虑用电阻替代处于深线性区的mos管(数个mos管串联成L较大的mos管,最靠近电源或地的mos管处于深线性区)

网友B:
没有碰到过尾电流源加了之后直接恶化-20dB的。是不是进线性区或者压swing了。调好之后的尾电流源一般贡献不到一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有碰到过尾电流源加了之后直接恶化-20dB的。是不是进线性区或者压swing了。调好之后的尾电流源一般贡献不 ...

压swing是指?我这边ldo的供压只有0.6m,没办法调大L,保证尾管在饱和区啦。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有碰到过尾电流源加了之后直接恶化-20dB的。是不是进线性区或者压swing了。调好之后的尾电流源一般贡献不 ...

还有一个现象尾管进入线性区的相躁比处于饱和区的性能好,这点我也不是很理解。是线性区的高阻抗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增大W效果不是很理想,给一个非常夸张的尺寸呢?一般低噪声电流镜需要非常大的W和L,不考虑vds限制的话,会 ...

感谢回复,这边LDO的输出只有0.6mV,对过驱动要求很严格。我试着调参想用倒比管来满足精确复制比和抑制闪烁噪声。但调大L对过驱动要求高,不能满足饱和区条件。串联管子,也是同样的问题。过驱动不能满足条件。复制的电流镜也处于线性区

网友C:
增加RC 滤波吧,设置个快启动的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C:
增加RC 滤波吧,设置个快启动的功能。

已经在尾管栅极加了RC滤波,请问快启动是指?

网友C:
引用 楼主:
已经在尾管栅极加了RC滤波,请问快启动是指?

RC截止频率多少? 要干掉闪烁噪声,这个截止频率肯定很低,那么建立时间会是个问题,上电启动时候,这个点很慢,栅极电压很低这时候没有电流,VCO不起振,可以用开关使能开始把RC旁路点,工作点建立起来后delay一段时间,RC再接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增大W效果不是很理想,给一个非常夸张的尺寸呢?一般低噪声电流镜需要非常大的W和L,不考虑vds限制的话,会 ...

请问您提到的深线性区的mos是等效大电阻,提供负反馈来降低噪声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RC截止频率多少? 要干掉闪烁噪声,这个截止频率肯定很低,那么建立时间会是个问题,上电启动时候,这个 ...

感谢感谢,非常有效

楼主:
引用 楼主:
请问您提到的深线性区的mos是等效大电阻,提供负反馈来降低噪声吗?

串联mos的话,太吃过驱动电压了

网友:
你尾噪声是不是也镜像放大了?

网友D:
不加尾电流源,通过串电阻和对ldo电压做些补偿来偏置,并保持各个corner下电流合适

网友:
先马再看

网友(2024-05-07):
引用 网友D:
不加尾电流源,通过串电阻和对ldo电压做些补偿来偏置,并保持各个corner下电流合适 ...

串电阻的话,幅度限制怎么做?有啥好的方法?

网友(2024-07-01):
引用 网友A:
增大W效果不是很理想,给一个非常夸张的尺寸呢?一般低噪声电流镜需要非常大的W和L,不考虑vds限制的话,会 ...

如果换成电阻,有什么好的限制摆幅的电路?

网友:
引用 网友C:
RC截止频率多少? 要干掉闪烁噪声,这个截止频率肯定很低,那么建立时间会是个问题,上电启动时候,这个 ...

哥,有两个电流源分别流经一个n管和p管,然后n栅连p漏,p栅连接n漏。n管的栅经过rc滤波再产生vco的尾电流源。这种两股电流源流过的类似交叉耦合的结构是什么作用?怎么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