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irtuoso软件打开

楼主(2023-07-25):
CIW界面报了这个错误,但是不影响仿真,有人知道这个错误是什么意思吗

网友:
应该不影响使用

网友A:
似乎你的hspice的某个加载项脚本出问题了,造成某个引用的函数其实没有定义,无所谓的,只要你不用hspice ADE interface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似乎你的hspice的某个加载项脚本出问题了,造成某个引用的函数其实没有定义,无所谓的,只要你不用hspice A ...

明白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