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想用状态机控制AXI master同时读写,应该分几个状态呢?【已解决】

楼主(2023-07-25):
新人需要做一个AXI接口的DMA,本来是用三个状态,根据外设的请求来控制跳转,一个idle状态、一个读状态、一个写状态,但这样的话就没法同时读写了。如果要同时读写的话,应该用怎样的状态机来控制AXI master呢呢?

网友:
怎么感觉你这问题描述的不清晰

网友A:
读写是独立的,所以读写有独立的状态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读写是独立的,所以读写有独立的状态机。

那请问大佬,读写分别应该有哪些状态呢,我思考一了一下,比如读的话,我想这样分这些状态:
IDLE状态:等到CPU配置好信息之后,跳转到等待源端外设请求的状态WR;

WR状态:在这个状态等待源端请求,请求到了,就跳转到读状态R;
R:发出读地址,等到读数据返回后进行握手,握手成功后跳回到WR状态,所有数据读完之后跳回到IDLE状态。
这样的思路对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请问大佬,读写分别应该有哪些状态呢,我思考一了一下,比如读的话,我想这样分这些状态:
IDLE状态:等 ...

这个我建议看一下别人开源的IP是怎么写的,可以先参考一下,然后再决定自己想怎么设计。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我建议看一下别人开源的IP是怎么写的,可以先参考一下,然后再决定自己想怎么设计。
...

请问大佬,这些开源的ip要去哪里找呢,之前在github上没有找到很相关的,不知道还有什么地方可以找。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问大佬,这些开源的ip要去哪里找呢,之前在github上没有找到很相关的,不知道还有什么地方可以找。
...

有一些开源的网站,比如opencores,github没找过不知道有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一些开源的网站,比如opencores,github没找过不知道有没有。

好的好的,谢谢大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