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pyglass 的STARC05-2.11.3.1问题

楼主(2023-07-25):
上图这种形式也不是与FSM哇,为什么会报STARC05-2.11.3.1问题呢?
官方描述的意思是把这个点计数器推断成了fsm?只要set_parameter ignore_fsm_counter yes 即可,主要想确认下上图那么描述本身应该没有隐藏什么问题吧?

楼主:
尝试了set_parameter ignore_fsm_counter yes ,仍然会报STARC05-2.11.3.1

楼主:
spec里面没有明确规定退出方式,那就应当是基于实现的,如果是S家控制器的话要么通过RADES的某个寄存器实现,要么复位
------------------回复错问题了------------------

网友(2023-10-16):
同问,我也遇到这个问题

楼主(2024-11-29):
解决方案就是把a==N这个运算拿出来 wire flag = a==N ,然后else if (fla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