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版里有做CPU筛片的吗?

楼主(2023-07-25):
一般的手机芯片,CPU在tt corner下的频率比较高,比如1.5GHZ,在ss corner可能会比较低只有1GHz
业内对于这种芯片会进行筛片吗,把性能好的IC挑出来?

网友:
不会  量产只有TT

网友:
这种是正常的工艺波动范围的,要筛选也可以筛选的,不过要跟spec结合在一起了,还要考虑老化后的芯片能不能满足这spec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