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28nm工艺耦合电路EOS问题

楼主(2023-07-25):
请问如下问题:时钟信号经过电容耦合到偏置电压上,改电压把耦合节点的信号最高电压抬高,mos管耐压为1V,如果节点电压上升至1.3V,对该core管的寿命影响大吗?

应该怎么判断哪个电压下core管寿命急剧下降。

网友:
如果想看可靠性的寿命,去看看MOS的HCI SOA曲线,看看那个栅压下寿命最低。
如果想看MOS的烧毁电压,去看看MOS的TLP SOA曲线,看看那个栅压下MOS最容易烧坏。

网友:
一般28nm工艺会有Aging model,仿真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