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dence中verilog代码的背景可以改成黑色吗

楼主(2023-07-25):
白色背景看代码有点不舒服,请问可以改黑色主题吗?大概怎么操作,谢谢了

网友A:
与其折腾这个功能很不完善的编辑器,不如直接用外部编辑器打开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与其折腾这个功能很不完善的编辑器,不如直接用外部编辑器打开

谢谢。不过我是查看别人的项目,那个symbol 进入下一级“functional”查看的,你说的用外部编辑器打开不太明白怎么操作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不过我是查看别人的项目,那个symbol 进入下一级“functional”查看的,你说的用外部编辑器打开不 ...

如图所示,调用外部编辑器打开即可。
具体是那种外部编辑器,请检查你的~/.bashrc中语句“export EDITOR=<editor_name>”的设置,可以把它改成你习惯的编辑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