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gmid设计的MOS管工作在线性区

楼主(2023-07-25):
用gmid方法设计二阶Miller放大器,在对第二极点做要求时,要求p2=gm/(2pi*CL)>5.4m,
此时取gm/id=9.8(因为第一级输出为0.575,VDD=1.2,所以取VGS=1.2-0.575=0.62,此时对应的gm/id=9.8)
gm=5.4m→id=551u
从图中得到i/w=1.0064→w’=551u/1.0064=547.5u,
仿真第二极,先直接给551u的理想电流源,如图所示,
为什么MP的Vd=1.088V,在线性区(明明是根据gm/id来设计的)

楼主:
i取1u到100u,都是在线性区,Vs都在1V以上

网友A:
电流太大了  id的算错了吧  楼主计算gm的时候是把2pai*CL省略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流太大了  id的算错了吧  楼主计算gm的时候是把2pai*CL省略了吧

不是的,其实是我制表的问题。
gm/id必须找,VGS=1.2-0.575=0.62对应的gm/id。我不知道为啥第一次在图表中找到的是9.8,第二次做的表中找到的是7.68。按照7.68算是对的。
可能是我第一次做表的时候,某个参数没用对(因为是第一次尝试这种方法,所以我也不太清楚哪里出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