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时钟树因为hier不同,分叉过早,有什么指令能让工具晚些分叉嘛?

楼主(2023-07-25):
如图,其实可以想到人工在prePlace的时候加几级clk inv,将clk从source引导到core中心,然后dont touch住,CTS就会继续后续的操作。但想知道有没有更聪明智能的办法?

网友:
这个一般要和前端写代码的人商量,在进入子模块之后再分叉 ~~~

网友:
感觉tree上是有dont touch属性,或者有不在cts buffer/INV list里的cell?导致工具那个点必须分叉,工具不太应该做成这样。

网友:
能不能先手动加进去几个clkinv,fix住然后手动addnet再接上去然后再ccopt